苹果白屏

楼主(2013-09-21):
苹果笔记本,A1278的,开机白屏,有声单,听见里面硬盘声单不对,扒了硬盘开机一直白屏,换个硬盘会好吗

网友:
硬盘有异常。会导致机器白屏的。更换即可

网友:
苹果机器白屏相当于普通机器黑屏
先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先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换了个硬盘就好了

网友:
还好是机械硬盘,固态硬盘就麻烦了

网友(2022-03-25):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苹果A1278 板号:820-2936-b,故障现象:插电小绿灯不亮,待机0.010不能触发按开机键没扳应,测F7040公共点电压0.48V不正常,它是由U7000 ISL6259AHRTZ控制的,果断更换一片ISL6259AHRTZ。OK,F7040公共点电压回归正常12V,但是但是插电小绿灯还是不亮,按开机键没反应不能触发。

测量一些重要数据:
U7000 ISL6259AHRTZ  14脚 SMC_BC_ACOK:3.3V
U6900  MAX9940  1脚、4脚、5脚SYS_ONEWIRE电源检测通信:3.43V
J6900电源插头 5脚ADAPTER_SENSE :3.43V
I/O U4900 的B1、M1、H10脚供电脚PP3V42_G3H:3.43V
I/O U4900 的A2、A3时钟脚:有波形
I/O U4900 的D3复位脚SMC_RESET_L:3.3V
U7200 TPS51125 8脚VREG3线性3.3V输出:3.3V
U7200 TPS51125 17脚VERG5线性5V输出:5V
U7200 TPS51125  11脚LL2(待机3.3V):待机时3.3V   触发后3.3V
U7200 TPS51125   20脚LL1(待机5V):待机时为0V  触发后才为5V

分析以上数据非常正常,但是但是小绿灯就是不亮不能触发。看论坛苹果电源头坏也会引起小绿灯不亮不触发果断更换一个电源头。插电嘿嘿,小绿灯亮了。但是但是按开机键没有反应还是不能触发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坐下来喝了一口水,看到电流0.289不动,咦这不是上电触发了吗?估计还有电压没出来电流停在此处。测全板供电发现C160Z PP1V8_S0 电压为0V阻值零欧,它是由U7760 MAX15053EWL+T控制测量已经短路,果断更换一片MAX15053EWL+T。插电小绿灯亮待机变为0.027,按开机0.894'咚“的一声屏幕白屏过后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