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的网卡隔离芯片与什么一样?

楼主(2013-09-21):
cq61的网卡隔离芯片与什么一样?上图是cq61的下图是其他笔记本的(多数是下面图中的应用)

主要看2脚3脚定义
我的cq61 网卡不能用,装过了系统 换过网卡芯片,BIOS都没有好,
求指点

网友:
只要样子差不多都可以通用的

网友:
补充说明:原来的是NS0013B,有数据发送,接受不到数据,用NS0013代替,   提示找不到网络

网友:
1--16
3---14
6--11
8--9
用导线连接后还是提示受限制或者无连接

网友:
应该都行吧,这就是几个电感并联起来的。

网友:
基本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