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的故障

楼主(2013-09-21):
谁到过这种故障 开机掉电 单独用电源 和电池电源一起用  几分钟就 掉电关机了
单独用电池很正常的

网友:
说问题最好说清楚一点,不知你用的什么电源,也许是你电源有问题,在就是隔离保护的问题,慢慢查吧,

网友:
保护隔离出问题了

网友:
换个惠普原装电源试一下,有些惠普笔记本挑电源。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这种情况 是EC出的问题

网友:
中间有信号线的差别

网友:
保护隔离,或者你本身没用惠普原装电源也会这样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