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正常有时不触发(加急)

楼主(2013-09-21):
接到一台主机(小机箱)插上电源触发,没有反应.将ATX接头拔下来短接14脚电源能开 。在插上量排针,ATX14脚都有5v电压。后量南桥晶振的一个脚,居然触发了。来回重复好几遍也都是一样。短接排针不触发用表笔碰一下南桥晶振脚便能触发 ,怀疑是晶振或谐振电容有问题 将其全部换掉后 故障依旧 量谐振电容一端接地一端进桥和晶振阻值为700多欧正常。后用示波器量晶振波形时碰晶振脚不在触发.短接触发排针可触发了也能进系统了(刚开始要碰晶振才能触发的时候诊断卡是跑00,碰晶振的时间长点能跑EO)现在不断开机关机都能正常触发进系统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有高手或碰到过类似问题的同行帮我解开这个谜团。这台机器现在都一切正常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发作机器任在测试中坐等高手.......

补充内容 (2013-9-22 11:41):
这故障搞好了 ,搞了半天是这板子的COMS排针上的跳线帽不在了 晕死

网友:
是不是开关按键有问题

网友:
加焊一把南桥

网友:
晶振是南桥管理的,如果晶振没问题,很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换南桥就好了 应该

网友:
现在机器一直正常 等他不正常的时候在去加焊一下南桥。有答案了在回复大家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A:
把晶振  和晶振旁的两电容一电阻全换掉...同学的举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晶振  和晶振旁的两电容一电阻全换掉...同学的举手

一开始就把晶振跟谐振电容 还有一个105电阻都换了

网友:
不会,我是拆出来裸板短接触发排针来测触发的

补充内容 (2013-9-22 11:40):
这故障搞好了 ,搞了半天是这板子的COMS排针上的跳线帽不在了 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