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4寸方屏电源板,输出电压高压高、低压低,隐约有高频声,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3-09-21):
修了很多次了,不想换,就想用来练手。
这次的故障经过:
1 之前踏踏响,输出跳动,换管理ic启动脚25v电容好了
2 用个几个月后,会偶尔黑频,过会儿还会显示,不过越来越频繁
3 摘掉两个高压包附近的6kv 5p高压电容,修别的板子去了
4 换上6kv 10p高压电容顶替
5 换好后就故障:指示灯只在插电瞬间蓝一下,然后再按开关不亮。输出高压20多,低压4.7,仔细听有高频的丝丝声

电容无鼓包、5v输出有稳压管完好,反馈不知道多大电压算正常,拿下5v输出双二极管“sb1060fct”两个正向压降都在152,反向截止,好像没问题。

会是哪里的问题呢?现在高压太高,低压比较低,不会是反馈吧。而且12v是带负载供电的,一体板。

网友:
5v负载过重了。开关电源到设计极限了。
检查5V负载电路。

网友A:
手头没事研究一下,实际维修中这种故障比较多见于这样的稳压电路:

D2是一只7.5V稳压二极管,原理是当5V瞬间过载被拉低时,12V可通过D2向5V负载供电,能够在瞬间拉平5V,维持开关电源稳定性。
       实际维修中由于5V滤波电容C55鼓包漏电造成D2长时导通从而烧毁D2的在绝大多数。大多数更换C55后,D2可装可不装即可修复(建议不要装的好)。
       然而在原理图中可看到,假如D2击穿损坏,12V会瞬间向5V负载供电从而损坏5V负载电路。
       实际维修中我就碰到过一例:三无不开机,拆机发现D2烧焦,更换C55后测试5V正常(未装D2),通电却是蓝灯一闪而过,测5V降至3V左右,变压器有声响---负载过重。找个7.5V稳压管给D2装上却发现整台液晶有时可以开机使用,有时却开不了机,能开机时的短时间内显示不正常,开机LOGO变成不规则花屏,过两秒钟就好能正常显示。断开5V单独给驱动板和屏用稳压电源供电5V,这才发现在开机短时间内5V这一路的电流达到近2A的水平,但马上又会下降至约0.7A,然后显示正常。驱动板接回电源板,单独给屏供电,发现是屏的故障。
       5V进屏后分为两路,一路降3.3V给屏主控,另一路给屏升压电路。由于是同行送修,提高报价后同行放弃维修,也未做深入研究,心里窃以为必定是12V瞬间串过去造成屏电路某些东西的损坏,也有可能是永久损坏。

这个 C55损坏的话 用示波器 测量电压 波形 应该是不 平稳的 所以造成 带不动 屏负载电路工作

网友B:
感谢您的解释。5v负载过重能是什么原因?是驱动板还是电源板自己?可不可以通过打值来判断?

我的板子没有你图中的稳压钳位二极管结构,14v出来一路到驱动板接口,一路到高压板。
5v出来有稳压二极管到地,拿下来测量是好的,反馈也是在5v输出分压采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解释。5v负载过重能是什么原因?是驱动板还是电源板自己?可不可以通过打值来判断?

我的板子 ...

来张图瞅瞅,按你说的话,你这个电源很奇葩啊。假如5V真的没什么用,那就只可能是开关变压器绕组短路了,哪怕它到极限也升不到5V了。
17寸以下我极少修到,不排除老产品有闲得蛋疼的设计。

网友:
假设5V真没什么用,真的又要修好这个老家伙,个人认为也不难,直接用431改线取样14V稳压就行了,5V一路拆了丢掉即可。

网友:
虚焊吧,虚焊时容易哒哒响

网友C:
还在学修显示器呀向你学习

网友:
去掉驱动板,量5V ,12V正常吗 有跳变吗。有高攀响声是开关管发出的,说明反馈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手头没事研究一下,实际维修中这种故障比较多见于这样的稳压电路:

D2是一只7.5V稳压二极管,原理是当5V ...

今天修板碰到这个二极管我感到奇怪不知道它在这起什么作用。我很想知道这个潜位是怎么工作的,5V高会被12V拉低吗,12V高了会被5V拉低吗 很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在学修显示器呀向你学习

都要学!内存硬盘还想学学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今天修板碰到这个二极管我感到奇怪不知道它在这起什么作用。我很想知道这个潜位是怎么工作的,5V高会被12 ...

稳压二极管。
当5V瞬间过载时,12V瞬间向5V供电,拉平5V。同时由于12V串入电压取样电路,开关电源会降低输出功率以达到平衡。
你可以做个实验,空载状态下拿掉这个二极管,12V输出几乎都可以串到14V以上。
其实这个二极管可以让整个开关电源工作在更宽的电网下。由于目前城镇电网不断升级,这个二极管显得极为多余。后续出的同类板没有再装这个二极管了,其实绝大多数其它厂家的电源板都没有装这个东东。
所以碰到烧坏的可以拿掉不理它。

网友:
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就是给光耦供电那一路 取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二极管。
当5V瞬间过载时,12V瞬间向5V供电,拉平5V。同时由于12V串入电压取样电路,开关电源会降低 ...

能把你QQ告诉我吗

网友:
我来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修板碰到这个二极管我感到奇怪不知道它在这起什么作用。我很想知道这个潜位是怎么工作的,5V高会被12 ...

今天问了我师父 你说这里可能有点错误   稳压二极管。当5V瞬间过载时,12V瞬间向5V供电,拉平5V  是稳压二极管12V又怎么导向5V。只有击穿才有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