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新款苹果装win7

楼主(2013-09-21):
症状在 MacBook Air(2013 年中)电脑上使用 Boot Camp 助理安装 Windows 7 时,可能会出现以下问题:

  • 键盘和触控板不运行
  • 黑屏
  • “按任意键从 CD 或 DVD 启动”或“CDBOOT:找不到 BOOTMGR”警告信息
  • “安装程序无法创建新的系统分区,也无法定位现有系统分区。”
使用外置 USB 光盘驱动器从 DVD 安装 Windows 7 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解决方法要在出现此情况的电脑上安装 Windows 7,请执行以下操作:

  • 按住电源按钮,直到电脑关机。
  • 确保含 Windows DVD 的光盘驱动器插入面对电脑时右侧的 USB 端口。
  • 按下电源按钮打开电脑。
  • 听到启动声时,按住 Option 键。
  • 出现选项后,选择“Macintosh HD”并点按上箭头以从 OS X 重新启动。
  • 在 Finder 中,点按前往菜单,然后选取实用工具
  • 打开 Boot Camp 助理并删除 Boot Camp 分区。退出 Boot Camp 助理。
  • 确保 USB 存储驱动器连接到面对电脑时左侧的 USB 端口。
  • 使用“实用工具”文件夹中的“磁盘工具”格式化该 USB 存储驱动器:

    • 选择该驱动器,然后点按“抹掉”标签。务必选择该驱动器的顶层列表:
    • 选择“MS-DOS (FAT)”格式选项。:这会完全抹掉 USB 介质的内容。
    • 使用 Boot Camp 助理再次重新开始 Windows 7 安装。在 Windows 安装完成前,确保在上一步中格式化的 USB 存储驱动器始终连接到左侧的 USB 端口
    • 然后开始安装吧!装过苹果系统的都不用在详细说安装步骤了,就慢慢等待安装过程吧!
    • 等待过程完毕,win7安装完毕,大功告成!

还有不明白的可以联系我:314155530

网友:
学习一下,我上次就没装好

网友:
受益啊多看看教程还是有用的了

网友A:
LZ能说下在苹果机子上装WIN7的具体全步骤吗

网友:
好好的水果机为什么装WIN7用?

网友:
win7解决键盘触摸不能用了 ?太好了   貌似换插左右usb解决的

网友B:
新款苹果本装WIN7 到安装界面卡死(光碟安装)!要设置那里!还有就是想重新安装苹果系统时,AIR本用不了USB光驱引导!请指导!

网友C:
能写一个图解教程就好了  文字太不易懂了

网友:
苹果的是有带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Z能说下在苹果机子上装WIN7的具体全步骤吗

别说你不会安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方法不是每台都可以的,有的是要加载SERIES SMBUS总线驱动,要不然装一半键盘触摸都不能用

经验都是通过实际操作得来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家也可以修改并提出建议的

怎样加载SERIES SMBUS总线驱动?LZ知道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写一个图解教程就好了  文字太不易懂了

原本也想的,只是那天弄的太晚了,没时间做图文,现在手上也没有机器了,见谅,有不懂的地方可以Q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款苹果本装WIN7 到安装界面卡死(光碟安装)!要设置那里!还有就是想重新安装苹果系统时,AIR本用不了US ...

你这样说我不太明白,仔细看一下帖子,按照上面的步骤肯定能成功,有疑问Q我

网友:
2013苹果机子  装WIN7 老是卡在鼠标和键盘动不了.好难装了

网友:
很不错,学习中。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严禁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苹果的机子装得少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别说你不会安装啊

小地方,真没装过。

网友:
没装过苹果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需要加载SERIES SMBUS总线驱动的,如果需要加载应该是windos安装到分区那一步吧!有不对的地方还望提出建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小地方,真没装过。

网上关于安装苹果系统的教程很多,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关于安装苹果系统的教程很多,你可以看一下

要的,谢谢了,有机会装苹果了,在想你请教。

网友:
2013款的机USB口是3.0的,当安装WIN7的时候,普通的安装盘没有USB3.0驱动,所以会出现键盘和触摸板不好使的问题,也可去这里看看。是专门讲苹果的。http://bbs.weiphone.com/read-htm-tid-5282036.html

网友F:
上次没装成,试了好多方法,老是提示请插入装有win7的光盘,上面的方法网上都有介绍,就是不行,后来怀疑是不是一定要64位的系统光盘才行,我用的是安装时选择32还是64的那种,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G:
苹果装WIN7 ,  pro 或ari用U盘装最方便了 ,  准备一个U盘 ,下载WIN7安装版IOS镜像,U盘量产个CD-ROM,  就用下载好的镜像,,,接下来进苹果系统分区再从U盘里的光盘启动安装,之后就不用多说了,装完驱动就不用在从苹果系统里下载 ,,自己在网上下载个BOOTCAMP 5.0 就OK了。。。。2013新款就不能这样装了,是可以从光盘进,但进去后鼠标键盘不能用,,这个就需要你在下载一个WIN7  64位  安装版IOS镜像  , 必须是64位哦, 进苹果系统BOOTCAMP助理  把下载的镜像写进U盘,在从U盘启动安装,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没装成,试了好多方法,老是提示请插入装有win7的光盘,上面的方法网上都有介绍,就是不行,后来怀疑是 ...

哪肯定就是了,现在苹果的只能用64位

网友H:
不错,先收藏着!~有空试一下,用外借的鼠标和键盘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先收藏着!~有空试一下,用外借的鼠标和键盘好用吗?

按照我发的帖子装没问题的

网友:
多看看教程还是有用

网友:
小县城没有苹果换win7  也要学习下

网友:
苹果机太特别了

网友I:
上次一个新的苹果机装WIN7,没有安装版的光盘,百度学习了一个晚上,发现可以用U盘安装,不过够麻烦的,最后拆机取硬盘安装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不用光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上次一个新的苹果机装WIN7,没有安装版的光盘,百度学习了一个晚上,发现可以用U盘安装,不过够麻烦的,最后 ...

   新的苹果机都是集成固态硬盘的,不知你怎么拆的,拆下来又是怎么装的?直接把U盘制作成安装盘也是可以的

网友J:
太感谢楼主了!上次给苹果装系统结果键盘不能使用,以前从未遇到过,百度也找不到方法,一直弄到晚上十二点,没办法,最后只能退了,谢了,保存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太感谢楼主了!上次给苹果装系统结果键盘不能使用,以前从未遇到过,百度也找不到方法,一直弄到晚上十二点 ...

不客气,有好的东西就应该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我也是装了到window7的设置界面 的时候 键盘触摸都不能用 下一步都没办法点 实在没辙 就退给客户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苹果装WIN7 ,  pro 或ari用U盘装最方便了 ,  准备一个U盘 ,下载WIN7安装版IOS镜像,U盘量产个CD-ROM,  就 ...

试过64位安装版,用U盘量产过,但是也不行,识别不到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的苹果机都是集成固态硬盘的,不知你怎么拆的,拆下来又是怎么装的?直接把U盘制作成安装盘也 ...

试过把安装版的WIN7用工具写入U盘,读不出来

网友:
不客气,有好的东西就应该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苹果的很少装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试过64位安装版,用U盘量产过,但是也不行,识别不到U盘

13年新款不用量产U盘,先进入苹果系统插入U盘,64位安装版镜像拷入桌面,前往实用工具,打开BOOT助理,选中第一个就是制作U盘的。原镜像选桌面上的,目地磁盘选U盘,点击恢复一下就U盘就制作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13年新款不用量产U盘,先进入苹果系统插入U盘,64位安装版镜像拷入桌面,前往实用工具,打开BOOT助理,选 ...

还可以这样?上的磁盘U盘,意思也是把镜像文件写入U盘安装,但是这样做就可以识别U盘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