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A156WA11A LED灯 暗屏 高手进

楼主(2013-09-21):
  接了一台华硕X5DC  故障暗屏  09年的 以为是灯管  拆开才发现是LED灯珠   想问下现在修这种屏有哪些方法 图纸也找不到  大家都来顶一下  以后这种屏多起来了   一起来讨论下   CLAA156WA11A屏型号

网友:
找块废板,把高压供电那块给掰下来,找到供电,开启,接地,亮度调节,接到好板上的这四个信号,就ok了,我接过几次,都成功了,本想发图给你的,但找不到图片,不好意思了哈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也改过好几片屏了

网友:
高压部分保险烧了    换上后又烧了   怀疑芯片也坏了   16脚芯片  但是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真变态    照着芯片上的字查不到一点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