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停三分钟开始跑吗,

楼主(2013-09-21):
今天接修一块顶星F-N61M主板,客户说不跑码,测上两位的测试卡,开机一看是这种情况,在测量主板各各供电时,夷外发现开始跑码,不跑码时测CPU供电为0V,电源管理ISL6566,很奇怪,为了确定这一故障关机反复试机,在冷机情况下停三分钟才能开机,如果第一次可以正常开机,关机后再开机正常跑码,很是不解,CPU换过,电源块加焊过,请各位大哥帮忙说一下检修思路呀

网友:
三分钟后,跑马,cpu有没有供电啊

网友:
我也有快是这个问题,没有修好

网友:
楼主修好,通知下

网友:
不跑的时候测量CPU供电为0,三分钟后正常

网友:
如果电源芯片识别到CPU的话供电出不来的,现在我怀疑是CPU底坐问题

网友:
冷板出问题,可以局部加热,应该好修。一般都是芯片开路。通电3分钟正常,也可以不修。顶星主板又不是一线主板。

网友:
我换一个电源块再说,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查一下三分钟前的供电稳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