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 ISL 6261CRZ没主供电也有VR_ON?

楼主(2013-09-21):
收到一台上网本的板子,说是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0.05A,待机正常,按下开关,电流到0.15A不动,量各大电感,无CPU供电,看了一下供电芯片是ISL6261CRZ,查看芯片数据手册,发现18脚是VIN 20脚VDD,35脚VR_ON,量电压18脚VIN 0V 20脚5V,35脚3.3V,我就纳闷了,没有主供电,还会有开启?然后跑了一下电路,发现VIN前面的10欧电阻无穷大,吹下有锡连起来,插上电,冒烟,6261直接烧了一个洞,我说要订芯片,报价160,其它问题待测,客户说划不来修了,不修了,郁闷?

网友:
没的 ON 信号

网友A:
保险都烧了   不查短路吗!不换个保险吗!还直接有连起来   狠NB

网友:
我也没有这图纸

网友:
有我当年的疯范

网友:
S3查了没有
这个现像最好先查这个信号

网友:
我也不知道其他有没有问题,不过我测VIN脚的对地阻值的时候,发现对地短路,只有3欧,也没想那么多,发现电阻坏了,就给连起来,谁知道,冒烟了,现在想来,芯片本身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都烧了   不查短路吗!不换个保险吗!还直接有连起来   狠NB

可能本身芯片就坏了吧,我测了VIN脚的对地值阻,3欧

网友:
保险坏了应该先检查一下后面短路了没有

网友:
VIN没有不代表就不能开启,这个供电可能是公共点转过来的,VR_ON是只要前面的各个供电出来了,这个电压就会出来的。

网友:
那个电阻不能随便直连的,那个电阻阻值应该很高,这个电阻在这是起限流作用的,取了就会因电流过高而烧坏芯片。

网友:
vr_on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