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G41MT-ES2L刷BIOS奇怪现象

楼主(2013-09-21):
技嘉主板GA-G41MT-ES2L刷BIOS奇怪现象,这个板子原先是加电无显,我换了GB的南桥,现在跑码了来回循环跑码,我以为BIOS出问题了,就在官网下了一个BIOS,刷上去,跑到25,还是点不亮,突然想到我有个差不多的主板,一看型号GA-G41MT-S2主板,把原来主板的两个BIOS全下下来,装上GA-G41MT-S2的一个主BIOS,奇迹出现了正常跑码,点亮了,其实两个BIOS都一样,随便上一个也能正常使用的。就我很纳闷,在官网上下的BIOS怎么就不能用呢??????求高手指点下。

GA-G41MT-ES2L 解决下载官网BIOS下载不能用问题,已测试好.zip

网友:
修好主板就对了。官网上的东西也非完全正确。我有一次刷HP电脑的BIOS。两台是一样型号。A电脑的BIOS坏了,跑C9。把A电脑的BIOS芯片放在B电脑上热插刷后,开机画面就成了康柏机的开机画面。

网友:
BIOS  双的可以还原不、我一般官网下载的 都可以直接刷的

网友:
的确 有这种情况    反正我是不知道  也是来求答案的

网友:
官网BIOS程序不对?

网友:
刷的时候BIOS芯片厂商选错也会不亮的哟.而有的编程器也不会报错.

网友:
新手 学习。期待大神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