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开不了机

楼主(2013-09-21):
联想E40开不了,把开关板拿掉就可以开机

网友:
开关板按钮坏了。换好了吧,

网友:
哇  碰到这么好的机子啊    羡慕啊

网友:
还有这么好的事情

网友:
开关板有短路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都快烦死了,不知道是主板问题还是开关板问题?

查开机电路 开关键 EC  线性5V 3V 出来了没 在差 南桥   供电 始终 复位又了没  看1。5.5。 差看

网友:
把开关板拿掉就可以开机,那是开关板原因了。。。。。。。。。

网友:
排除法 然后测量 拿掉开关板能开机 说明是开关板的问题。  我上次遇到过 开关!用表点都是正常的  但是输入上去的3.3V 被拉低了!断开就没问题。  更换个开关就好了 也有些 上面有个额 二极管 反正 这机器好修。!

网友:
待机芯片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