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7fl4)17正屏开机如图,再次开关正常

楼主(2013-09-21):
请专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按开关是否有反应? 修到过和你一样的  也是长城的显示的和你的一样 按开关没有反应  拆开是驱动板上的一个MOS管挂了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不是线屏么?屏要坏了

网友:
屏坏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1927-1-1.html

网友A:
这个要修屏电路了

网友:
再次开关就正常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修屏电路了

屏电路上原来有几处有锈迹,不知道是不是哪几个地方的零件有问题?

网友:
屏内板坏了

网友:
用通用板先试一下屏,,,

网友:
再次开关机正常的话,拆下屏排线擦一下,再看一下屏电路

网友B:
试试第二次开机距上次关机要在多少时间内才正常,跟环境温度是否有关系?
有可能某个元件要预热。
最好用通用驱动板试试,以确定是驱动板还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C:
拿热风枪吹一下屏上的大芯片,或者是刷一下驱动板程序

补充内容 (2013-10-4 16:53):
看看屏线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这故障电容鼓包也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不好说,有可能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第二次开机距上次关机要在多少时间内才正常,跟环境温度是否有关系?
有可能某个元件要预热。
最好用 ...

是逻辑板有问题,LPD91821A的一个脚与其他的脚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热风枪吹一下屏上的大芯片,或者是刷一下驱动板程序

LPD91821A的一个脚与其他的脚短路了,估计是清理锈迹的时候,没注意给弄得。

网友:
驱动板与屏之间的屏线把接口清洁一下

网友:
屏幕里面的基板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