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蛋疼的华硕主板奇怪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3-09-21):
一款华硕P5KPL-AM SE REV:2.00 主板,有时候复位跑马到AB D3 插上内存也不行 不走了。量内存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不行,有时候不复位,PCI A14 3.3V  B16  1.6V 都正常,当我去测量CPU电源管理芯片出旁边VTT_PWRGD此信号时候,诊断了有反应了但是点不亮,请问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小弟我很不解,希望修改此问题帮帮我,小弟正在纠结中...急急急!

网友:
pciI 3.3有复位跳变吗

网友:
有跳变的,我用镊子一点复位有时候跑D3有时候跑AB 也不报警,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好好想想,有些难度

网友:
看来很复杂,不要想得复杂,刷BIOS试一试。

网友:
华硕的BIOS不太好坏    建议还是查IO附近822  或者电源管理芯片周围阵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