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不开机

楼主(2013-09-21):
刷了无数bios,换了hm55 ,还是不开机,算了不搞了。
不开机

网友:
LZ都不说清 怎么帮你呢 电流多少 跑多少步 也不说

网友:
K42J 我今天晚上搞到9点40多 还是没有搞好。。。。。。插上电要多开几次才能开机!~本来以为是显卡问题,重做后还是一样明天要去查电路了 哎 累啊 ,

网友:
有没量过主板有没短路啊

网友(2013-10-25):
我的K42JZ 换H55后不开机。电流从0.48降到0.24.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