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880GB+开机能跑马 5秒左右掉电

楼主(2013-09-21):
映泰TA880GB+  VER:6.0 不触发 加焊IO后能开机 客户用了两天后返修
现象开机5秒左右掉电 掉电后能继续触发 检查各路供电基本正常 量了下开机排针触发前3.3v左右正常  触发后0.6v左右 掉电后恢复3.3v  准备换IO 手上正好没有IT8721F
在论坛搜了下 看到了"chexim”的回复:"今天修了2块TA880G HD 的,一块和楼主一样的毛病,开机脚电压4.25V,正常是3.3V。排阻问题,位置在主板左上方,IO芯片右上角一个472的排阻,更换OK"   找了个472的排阻换上 问题解决 看来这也是个通病了。

网友:
一般供电,复位,时针都有的话,就能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