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的万能驱动板是否支持18.5的屏幕

楼主(2013-09-21):
         在基地购买的万能驱动板是否支持18.5的屏,我上的是三星LTM185AT01 ,现在不接信号线,显示无信号,查上立马花屏,由于的编程器坏了,才搞的万能板。

网友:
多少钱一个, 买来测屏也不错啊

网友:
你去问客服呢

网友:
点18.5的屏  肯定是没问题.跳线要正确. 换片别的屏试下呢

网友:
18.5的屏线也是特殊的,用的对吗,

网友:
多少钱  跪求网址

网友:
也有新板花屏的!见过

网友:
这个万能驱动板不错,下次进一点,多少钱啊

网友:
这板子不用刷程序就可以点亮正常的屏幕了是吗?电源板和开关本的接口和这片万能板的接口不一样怎么办,还要改来改去

网友:
万能板,不用刷程序,但有的屏支持的不好,,,

网友:
看看是不是和我这个一样的,,应该可以,18.5 跳线是A和C屏线不是双8的 不是单8的 就是双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