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求救IBM R61E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3-09-21):
量测公共点有20V ,但Q36N沟道123脚20V,4脚19V,没导通。找到升压芯片U61,量测36脚19V,没有24V,二极管,电容都无问题。3,5V供电芯片,主供电,ON3,ON5,BST电压都有了,还是不出3 .5V,更换芯片无果,请指点。

网友:
待机是不是进保护了。查3,5V对地值  是不是偏低。如果正常  就换待机芯片和MOS管一起换

网友A:
对地值肯定没有问题了,芯片换过了,场管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地值肯定没有问题了,芯片换过了,场管是好的。

管子好的也换  这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子好的也换  这是通病

搞定了,原来是BST到电阻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