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0007B 代码

楼主(2013-09-21):
蓝屏0007B 代码,经常遇到,经常长期测试发现,这个代码和南桥是有关的,如果你的系统中装了有关这个南桥驱动,装能正常引导,这个驱动SRS,是建立系统底层与硬盘南桥的控制

网友A:
这个确实是装系统必须要知道的
获得更多的下载分清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4676-1-1.html

网友:
与sata模式有关

网友:
sata 模式的驱动,一般XP需要,在南桥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把硬盘、系统外挂其它机器引导进去。如果系统中没有此南桥的srs驱动装导致7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是装系统必须要知道的
获得更多的下载分清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4676-1-1.h ...

谢谢版主,准备从事笔记本方面行业,刚学习电子电路基础,以后会多多来学习。

网友:
学习学习,知识无限

网友:
多多来论坛。收益非浅。

网友:
学一下啦 经常遇见7b

网友:
确实是硬盘有关。。。。

网友(2014-01-18):
今天遇到了

网友B:
这个驱动叫什么名字?在哪里有下载啊?

网友(点评):
SRS 驱动,去驱动天空 SKY123

网友:
是的7B很常见   我一般都是做系统

网友:
和硬盘模式有关,和驱动也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驱动叫什么名字?在哪里有下载啊?

SRS 驱动,去驱动天空 SKY123

网友:
学习了,好多宝贵的经验啊~
但是大家都没说如何处理哦~
是不是到bios里改设置啊?

网友C:
通过我点了上千块主板,我发现这样讲7b就是硬盘模式问题,有点误导人名群众、、、、、、、、、、,  我就被这坑过,                       笔记本装系统这个问题出现的比较多,换下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过我点了上千块主板,我发现这样讲7b就是硬盘模式问题,有点误导人名群众、、、、、、、、、、,  我就被 ...

就是个SRS驱动问题,你更改主板的SATA至IDE模式也就是让 系统里没有SATA的南桥驱动转成IDE让系统的SRS支持而以。AHCI 这个是新模式,XPSRS驱动不全,其实就是不支持,得用WIN7

网友:
也有可能是病毒造成的,不过关键还是在硬盘模式和驱动上面,碰到过,其他原因不清楚!希望有多一点的亲身经历来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个SRS驱动问题,你更改主板的SATA至IDE模式也就是让 系统里没有SATA的南桥驱动转成IDE让系统的SRS支 ...

                           恕我不能完全苟同、、、、、、、、、、、,

网友:
其实就是硬盘模式

网友:
7B跟硬盘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