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G455AX通电不显

楼主(2013-09-21):
联想G455AX ,板号:la-5971p ,AMD的CPU
通电电流到1。4-1。5几,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测全板电压正常,内存总线没波形,,是CPU坏还是北桥坏? 手上没这种U来式

网友:
修过好多北桥的 2001的北桥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更大……祝你好运

网友:
也见过是CPU的

网友:
先做北桥了

网友:
北桥百分百

网友:
建议楼主先换个CPU试试 然后再怀疑北桥吧

网友:
这个是显卡的问题,和你一样的问题,用示波器打没波形,就先加焊北桥,不行,换也不行。想想加焊一下显卡好了

网友:
我上次修一个是显卡1.8V供电的电感不通了,是L93在显卡背面

网友:
加焊北桥,搞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2014-06-14):
云,我这个加焊北桥现在成了1.2A了

网友:
这个CPU是集成在主板上的吧,先焊接北桥吧

网友:
很好啊,,学习中

网友:
通病北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