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台式机主板没有声音GA-P43-ES3G在系统里面没有任何声音大虾们给点意见

楼主(2013-09-21):
自己用的技嘉GA-P43-ES3G主板、装系统没声音、不管是WIN7还是xp的、驱动怎么打就是没声音、而且电脑里面的声卡管理器、显示的和后面插孔不对应、而且只要插入麦克风、就一直老是提示、插入拔出设备、来回跳、
发几张图片给大伙帮忙解决

第二张图片是禁用前面板声音、
前面板一直显示插入的、但是没有插入任何设备、

谢谢各位

这个是主板声卡芯片型号:ALC888

网友:
自己先占一楼/留个印子

网友:
会不会接口接触有问题?

网友:
换个声卡试试啊,只有慢慢排除了

网友:
换芯片试试啦~

网友:
可能是后插口有问题,但是换那个口不简单,所以先换个PCI独立声卡试试。要是有时间就换插口,换苡片。

网友(2015-11-18):
这个alc888可以用什么替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