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灯管问题

楼主(2013-09-21):
一台22寸液晶显示器,屏幕左上角发暗;拆开后,发现是双灯管,拔掉其中一个灯管,外接一个灯管,灯管常亮,屏幕有显示;拔掉另外一个灯管,外接一个灯管,灯管常亮,屏幕也有显示;如果不外接灯管,拔掉其中一个灯管,屏幕则无背光;这是为什么啊,外接灯管也不能给屏幕提供光源,难道是检测到两个灯管都工作时,屏幕才正常显示,迷糊了!!!

网友A:
高压电源管理芯片有平衡检测功能,只接一组灯管时。会有保护,所以灯管不亮。你这个是屏幕上方的灯管有问题,换了就OK了!

网友(2013-11-21):
很好说的

网友(2013-09-21):
高压保护了吧

网友:
这个还要问呀,,保护呀,,

网友B:
换灯管 或是 高压去保护

网友:
同意2楼,换了灯管就行了。

网友:
您的解说,让我很明白,懂了;更换了上边的灯管了,OK!现在开着显示器,看会不会出现什么其他问题!想请教有没有像类似鲁大师那样的压力测试来测试显示器的!!只能尽量长时间开着来测试吗??

网友C:
高压不能开路,如想应急,可以短接高压接口

网友(点评):
短接高压接口?请教我兄如何短接?

网友:
别那么懒,把灯管换了,不就得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换灯管,

网友:
同意二楼的换灯管《w打酱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不能开路,如想应急,可以短接高压接口

如何短接  呢???  这样的话以后使用会影响吗?  请赐教!

网友:
会不会有可能是高压啊!试试看吧

网友:
双灯管的就换灯管吧,四个灯管的去保护还可以,要不然亮度不够

网友(2013-11-01):
引用 网友B:
换灯管 或是 高压去保护

直接换灯管吧。这问题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换灯管才是王道,其它方法只是应急。终究不是长久之道。

网友:
换灯管长治久安,这个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电源管理芯片有平衡检测功能,只接一组灯管时。会有保护,所以灯管不亮。你这个是屏幕上方的灯管有问题 ...

把那个黑的灯管换掉就好了

网友:
如果换灯管不行的话,就改一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高压管理芯片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