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 有背光黑屏无显

楼主(2013-09-21):
联想B450,刚拿到手发现无法开机,看电源上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明显是过载保护了,拆开后发现一个电容短路了,拆掉后,可以开机了,但有背光黑屏无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在网上查了下看到BIOS出问题也会无显示,但不是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呢?

网友:
你找个BIOS下了刷刷试试就知道了嘛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还有问题,LCD的接口排针是不是弯了?

网友:
看了下,没弯,19V电压有,3.3V也有,排线也测了,BIOS也刷了,还可能是主板哪有问题啊?请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正确,原机是29,我刷了26的,不行,又刷回了29,还是一样

网友A:
接个外屏看看,就好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个外屏看看,就好修多了

外接的正常啊,就是手上没同样的内屏

网友:
外接的正常,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2013-12-01):
我手上俩呢 没好呢

网友B(2014-01-05):
修好了吗。刚接了个跟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吗。刚接了个跟你一样的故障。。

没呢,放一边了

网友(2014-02-23):
你量一下显卡端口的21脚22脚,是不是0.59V,24脚,25脚有没有电压,27脚,28脚有没有电压,30脚,31脚有没有电压,如果这6组端口为0V的话,就换掉北桥一定会搞定。。。

网友(2014-04-18):
同样的故障等解决,我的显卡换了,换以前是有时显示有时不显,换了之后,外屏正常,内屏不显,有背光,屏点过了是好的,同样的悲催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要多测量测量小电路

网友(2014-06-18):
屏挂了。换屏吧

网友(2016-05-22):
我也是这样啊  还没修好    到底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