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1V

楼主(2013-09-21):
华硕K41V,板好F83VF,上电+3、+5正常,待机电流0.05A, 但未开机vccp北桥供电电压1.05v就出来,供电芯片SW1_EN控制脚也有1.5v断开SW1_EN控制脚所有相关器件还是有1.5v电压,上CPU待机电流上到0.14A,但是能正常开机,用户描述有事不可以开机       求助???

网友:
这个就有点棘手了 要多测测 肯定是哪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是坑爹啊

网友:
这么纠结。。。。

网友(2014-07-06):
时序不对啦 ,就从1.05查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