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启动电路之软启动CPU寻址过程详解

楼主(2013-09-21):
(一)总线信号标识的含义
ADS#:C PU地址选通信号,低电平时有效,地址选通信号,就是好像我们出行一样,有几条路可供选择,具体选择走哪能一条,在CPU与北桥之间的地址线是单向传输的。
BSY#:FSB总线忙信号,高电平表示总路线不忙,低电平表示总线忙,总线忙表示地址线上正在传输信号。
FRAMWE#:PCI帧周期信号,低电平表示PCI总线启动工作,高电平表示PCI总线没有工作。
IBDY#:主设备准备好信号,低电平有效,主设备就绪信号和从设备就绪信号,从北桥到南桥传输数据的时候,以北桥为主南桥为从,如果南桥到北桥传输数据的时候,南桥为主,北桥为从。
CS#:片选信号。低电平选中,高电平没有选中。
AO∽A31:地址线单向传输:D0∽D63数据线双向传输。AO∽A31和D0∽D63这些地址线和数据线一条都不能断路和短路,否则都会导致不能正常传输地址和数据,使得机器不 能点亮。
WE#:写允许信号,低电平表示可写,高电平表示只读。
OE#:数据允许输出,低电平表示允许,高电平不允许,发给CPU让CPU执行相当指令。
CLOCK:时钟信号,使各个部件能同步工作,用来让各个部件 能准时的交换数据。
FSB:前端总线频率,CPU连接到北桥芯片的总线,称为前端总线频率FSB,是CPU的输入频率。
ECC:电源正极。
SCL:时钟线。
SDA:数据线。
TEMP:温度检测线。

(二)CPU寻址过程详解
在硬启动过程中,CPURST复位信号发出的并保持一定时间的低电平。当供电已经稳定后,才撤去RESET低电平,保持高电平,CPU开始工作,硬启动完成,开始进行软启动,运行BIOS中的POST自检程序。
一、CPU与北桥(1~3)
CPU首先检查芯片、一级缓存和二级缓存是否正常工作。无异常情况下,CPU会通过接口电路的(1)DBSY#信号线检查FSB前端总线是否繁忙。当DBSY#为低电平时表示FSB总线不繁忙,(2)CPU会通过ADS#地址通信线告诉北桥我要发送数据了;当北桥接到这个信号后,如果自身完好并已准备好时,北桥会发一个低电平给CPU,向CPU表明我已经准备好,可以接收数据了,(3)这时CPU才会通过A31~A0发送FFFFOH地址信号,它是BIOS内的一条转移指令。无论是AWARD BIOS,还是AMI BIOS,都跳BIOS真正的启动代码处,这也是X86体系CPU的约定(即从FFFFOH处开始执行指令)。A31~A0到北桥的FSB前端总线接口,通过FSB的频率转换、电平转换和地址译码后传到北桥。
二、 北桥与南桥(4~7)
(4)北桥使PCI帧周期信号FRAME#为低电平,启动PCI总线工作,建立起北桥和南桥的连接,然后(5)主设备准备好信号IRDY#转换为低电平,通过IRDY#信号线告诉南桥,我要发数据给你,准备接收吧!
如果南桥准备好了,(6)南桥会把从设备准备好信号TRDY#变为低电平送到北桥,告诉北桥我已准备好接收数据,请发送数据吧!北桥接到低电平的TRDY#信号后(这时FRAME#、IRDY#和TRDY#全部为低电平,低电平有效),(7)北桥把收到的地址信号通过北桥的PIC总线接口译码,将A31~A0这32根地址线发送到南桥,这些地址信号经南桥的PIC总线接口译码后送给南桥。
三、 南桥与BIOS(8~12)
(8)南桥将A17~A0地址信号线送到BIOS(ISA        列BIOS的地址线为A17~A0,共18根),这个地址信号到BIOS内部的地址译码器译码,知道了CPU需要的是哪一部分指令。然后会选择这部分数据的相应存储体(存储体将不同的指令存放在不同的存储器上),(9)这时南桥的ISA总线给BIOS的WE维持高电平(只读),(10)还通过南桥内部X总线X-BUS向BIOS发出一个低电平的片选信号CS#,(11)这时允许BIOS把数据调入数据缓冲器,这时X-BUS会把OE#变为低电平,(12)允许数据输出,这些数据通过D7~D0传输给南桥内部的ISA总线。
四、 总线返回过程(13~17)
(13)ISA总线再通过译码器译码给南桥,南桥再通过PCI总线接口译码,先把FRAME#变为低电平,启动PCI总线工作,建立起北桥和南桥的连接,(14)南桥将将主设备准备好信号IRDY#转换为低电平并告诉北桥,(15)北桥又将从设备准备好信号TRDY#变为低电平送回南桥。
(16)然后南桥的PCI接口电路译码后,通过南桥的PCI总线的D31~D0传输给北桥,(17)北桥再通过FSB总线接口译码后,通过FSB总线的数据线D63~D0送到CPU的FSB总线接口,经FSB总线接口译码后送到CPU。
向下翻有图

网友(点评):
张贴党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

禁止灌水 论坛管理规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24

网友:
鼓励发帖 这个要是注明转载出处就好

网友:
ISA都搬上去了。资料好像有点老。。。

网友:
这些资料我也有的,都看过了的

网友:
不错,楼主教的东西比较适合我们初学者的,继续看看,不错!

网友:
总觉得修信号有点难了

网友:
资料有点老 不过看下还是有些许收获啊! 但是在实际维修中用到的比较少 而且有些信号不好测!

网友:
重点是复位不跑码,没有讲到。

网友:
资料有点老,不过也是个好东西。

网友:
这个没什么贴别的作用了

网友:
这些东西在主板上能测量到吗

网友:
这个总结的很清楚了,赞

网友:
只能这样说:理论和实际相差太远。大家即便是将以上过程倒背如流,也修不出几块当代码或不跑码的板子。

网友:
今天就遇到FSB频率不对头的问题 ,正好补习补习

网友:
真正能利用这些信号的,还真的不多。

网友:
这些信号应该用带灯的假负载,可以看到是不是在工作吧

网友: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
不错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
不管老的还是新的,只要真正整明白了。
就会一通百通。

网友:
有没有新点的哦跪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