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板子 关机再开机点不亮 维修

楼主(2013-09-21):
接到板子 已是2修机 之前是换IO的 是被雷劈的 之前换IO正常客户拿走 过几天又送修了  是关机后开机点不亮 清BIOS能点亮了再次关机故障依旧  奇葩至极!!首先想到BIOS问题   IO更换之  。。。。还是一样  无奈之下只能把南桥换了  。。。。要疯了 。无奈之下 放之不管  。。。几天后再次看到这板子 无聊之下再次搞之  毫无头绪 无奈知悉 死马当活马医 从更换零件开始 内存更换 故障依旧 随后想了想 CPU也是可能这样的 立马换了U 奇迹出现  关机再开机 一切正常 。。。。。。(呼呼 不会写东西  只想说下这奇葩板子)谢谢

网友:
难以理解!

网友:
换个U就好了,台板很多是 CPU 在问题。。

网友:
太牛逼了,维修就是要试着慢慢摸索出来的。鼓掌!!!

网友:
cpu出问题还有这么一说呢真没遇到过太少见了。

网友:
前段时间见到一个有时候跑码 有时候不跑码的  1300cpu

网友:
经验需要慢慢积累,学习了。

网友:
呵呵:)台板有时就要换换CPU,或更换不同的内存等,才有奇迹出现,冒然动手,只会故障越来越大。切身感受。

网友:
拿到主板先分析再分析,多做换位或逆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