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坏道

楼主(2013-09-21):
请问大师们,用hdd regenerator软件扫描出现这个结果怎么搞?附图

网友:
请楼主重新上传,图片根本就看不到

网友:
能看到么

网友:
呀’看不到?!

网友:
晕 刚才搞错了,现在应该可以看见了吧!

网友:
用它的修复模式扫就可以了,不过一般还是MHDD修复效果比较好些

网友:
也用MHDD试过,没有成功。

网友:
刚才没注意,用的只是扫描模式。现在再用扫描并修复模式试下。

网友:
还是换了安全点,数据无价呀

网友:
坏道少的话,不是有硬盘再生么。把叉叉屏蔽掉

网友:
坏道太多就算了
少的话用mhdd,运行erase命令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坏道少就用软件修复一下,如果换到多了就没必要了,直接报废好了

网友:
用hddreg软件修复。物理坏道就报废了。

网友:
用MHDD扫描

网友:
直接换,修复了还会再生的

网友:
erase  直接 MH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