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问问高手 东芝L535进系统会掉电

楼主(2013-09-21):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红本 进系统会掉电 进bios开在那不会掉电 进PE也掉电 有时候预热5分钟能进系统 用一个小时有后也有掉电现象 换过U 内存 硬盘裸机也会掉电
大家有没有遇见过的?

网友:
东芝L系列机器好像有大电容吧?就是CPU滤波电容,如果有换掉就是

网友:
同意2楼所说的 这机子要是有NEC大电容的话 就是CPU座子后面  那么拆掉换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大电容变质会引起CPU掉电呢?

就像人有感冒在身而又去从事重体力劳动会晕倒一个道理,哈哈哈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直接用了6个电容替换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人有感冒在身而又去从事重体力劳动会晕倒一个道理,哈哈哈

电容容量减小导至输出功率不足以支撑CPU的运算需求,引发运算错误导至掉电?还是CPU内部有专门的欠压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