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一体电脑 精锐V55游戏时不定时断电?

楼主(2013-09-21):
经试验只有游戏时才会出现不定时断电,如同CPU过热断电一样,有时10多分钟有时20分钟,而连续看电影等其它项目时均正常。测CPU温度只有48度,打开后盖手摸CPU和桥芯片无明显过热感(桥比CPU热点)!二只风扇正常运转。据用户说,前几天打雷时网线末拨但电源线是拨掉的(有板载网卡芯片RTL8111D1),后来用用发现此断电故障!请高手指点一二为谢!
主板:IPPEL-DB   CPU:E5800

网友:
把网卡换掉再说。。。。

网友:
如果玩的是网络游戏就把网卡、网桥换掉再说吧

网友:
碰到过的网卡雷打坏均末出现过能正常工作而有时就像断AC电源一样的症状!不知你们碰到过没有?

网友:
用"格式工厂"软件进入CPU满载工作(97%)电流4A(平常2.6A),CPU和硬盘温度保持在48/43度,手摸也不热!但工作18分钟后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