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了~~~看不明白了~~行家速来~~~

楼主(2013-09-21):
DDR3的内存,VCC_DDR 1.5v,VTT_DDR 用UP7711(W83210可以直接代换),REF是VCC_DDR 1.5V分压得到0.75V基准,但图纸上是得到的1.25v的输出,晕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到底VTT_DDR 3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直接连到内存VTT引脚呢?

网友:
换个试试是不是坏了

网友A:
不是1.25V是1.25A,

赞同楼主

网友B:
可能芯片本身的功能是1.25V的输出吧

网友C:
MSI的图纸哦,出错的可能性有多大呀,实物测量也是1.25么?

网友D:
明显写的是电流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1.25V是1.25A,

图纸表错了么?明明写着1.25v  2.9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芯片本身的功能是1.25V的输出吧

7711可以调节,有VREF决定输出电压,VREF电压就是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MSI的图纸哦,出错的可能性有多大呀,实物测量也是1.25么?

行家,一眼就知道是MSI的图纸,实际原来7711的时候测量是0.75v,用83210代换也是0.75v
VREF分压电阻实际是470两个电阻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显写的是电流嘛

UP7711   下面写着1.25v  2.9A,是不是标错了啊

网友E:
兄弟  3脚的分压出来 没有 和4 脚相连  你看清楚了   4脚是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兄弟  3脚的分压出来 没有 和4 脚相连  你看清楚了   4脚是输出

7711  4.Vout   是由3.Vref决定的,Vref=Vout,Vref是由DDRVCC1.5V通过两个470电阻串联分压得到的0.75参考电压,7711得到0.75参考电压后由4脚输出0.75V Vout

网友E:
引用 网友F:
7711  4.Vout   是由3.Vref决定的,Vref=Vout,Vref是由DDRVCC1.5V通过两个470电阻串联分压得到的0.75参考 ...

你自己去看一下   Vref=Vout
不一定等于这个 是有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去看一下   Vref=Vout
不一定等于这个 是有公式

谢谢,正在搜文章呢,
内存VTT是供电的一半?看到这么一句话,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是对的,那就是图纸标错了

网友:
你都公式记错了   当然了不对了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3990

网友:
应该是图纸写错了  !!!!!!!!!!!

网友:
画图的人没用心乱写的。。别见怪。很多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