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1 不触发

楼主(2013-09-21):
HP CQ61 Intel 集显 不触发,测3V 5V正常,晶振有压差,开关键有电压,按开键有跳变,测BIOS 2脚电压3V,刷BIOS先,能触发了,但电流到0.18-0.20A掉电,BIOS又换了N个,还是掉电,不知道下步怎么测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楼主,把这个BIOS上传一下,急求

网友:
你重点看是不是缺电压缺信号啊,内存,桥,cpu,供电都出来了没有,再有就是温控电路,

网友:
学习中学习

禁止灌水 论坛管理规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24 你已经被警告过了 注意点 论坛禁止灌水!谢谢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个U试下,,,,

网友:
CQ61一般像你这样的问题,就是BIOS得问题,我修了一台CQ61也是刷BIOS但是,有时候不能开机,有时候可以开机。。。迷茫中!!!

网友:
碰见一个 不触发的   是开关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