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1s进系统cpu使用率百分之百

楼主(2013-09-21):
搞到最后换了个适配器好了,希望大家不要走弯路

网友:
这样也行,,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可能是降频使用了哦

网友:
就说使用率这种问题怎么拿到维修上面来说,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
妈的,适配器都十几块,你说质量呢

网友:
百年不遇啊,楼主NB.

网友:
惠普这个问题几乎很多机器都会出现

网友:
想不到会是这毛病,难道电压偏低引起的?

网友:
这种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这个真的还不清楚

网友:
没遇到过,谁能解释一下原因啊

网友:
估计电压偏低,好多硬件降频使用的原因。

网友:
以后遇到这样的机器,就知道怎么搞了,这样的故障还真少见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还真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