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开机竖线后来马赛克花屏

楼主(2013-09-21):
但是可以显示 就是花屏  到底 是什么原因呢  显卡 屏   屏线?

显卡的可能性更大 建议补充下你的是什么型号的机器 自己的帖子也不可以灌水哦 !

网友:
速度的 行动起来

网友:
。。。。。。。。。。。。。

天意wx -4 禁止灌水

网友:
先吹下显卡看,极有可能是显存爆珠了,集显就是北桥咯、

网友:
你一定不是做硬件维修的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接外显试试,也不正常直接干显卡,正常换个好屏和屏线试试,不行继续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