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请进。杰微主板不出供电

楼主(2013-09-21):
今天下午接到一块主板,杰微JWN73VM 拿到手上看到内存供电的上管烧了一个洞,旁边有个电容鼓包了。结果换了 还是不出供电
  在测量其他的全部都没有  桥是NV的  这块主板的桥供电是由内存供电上拉的。然后测量内存供电是芯片的供电5脚 只有4V 明显不对 后来换了一个芯片 还是一样  又换了一个 还是一样。 2个芯片都是新的。 我无语了。。。
上管G极0V  下管G极0.9V
后来测量1脚自举升压脚 5.1V     5脚   4V   7脚1.8V  照理来说芯片应该工作了啊!  可是还是不出
测量5脚的上拉电阻另外i一端有5V 连芯片供电这端只有4V  把电阻给换了 还是一样
把滤波电感和相连的电容都换了 还是一样  把储能电感的电容也拆了  还是一样
把自举升压电路的二极管和电容也换了 还是一样
我实在不知道那里还有问题了。高手请指点一下。

网友:
芯片是W83321G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你说的你忘了吧相连的 场馆也换了,大部分控制芯片损坏,他控制的场馆也会有轻微的损坏。只是一般万用表测不出来罢了。

网友:
是相连的下管,也要换了

网友A:
不会是其他地方把他拉低了吧,你打过阻值没

网友:
好吧! 我明天换着看看,现在我只是还有储能电感和下管没有换了  芯片其他相连的不知道那里还会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其他地方把他拉低了吧,你打过阻值没

打了,没有短路

网友B:
应该下管也坏了。像这样上管烧了。直接把上下管pwm芯片电容一起换掉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下管也坏了。像这样上管烧了。直接把上下管pwm芯片电容一起换掉比较保险、

嗯,知道了 明天换换看  我是看到下管有电压 就没有去管它了。

网友:
对,一起换。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现在主板已经修好了。换了一个下管就可以了。吐血啊!   下次还是别偷懒了,直接上下一起换了。

网友:
ic
mos管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