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9-21):
今天接到两块主板故障一样,主板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是什么问题,测量开机脚电压都是5V对吗,不是应该3.3V吗

网友:
cpu供电短路吧,或掉电

网友:
先测CPU供电是短路

网友:
主板保护了。。。你不插4pin的话  他就一直转。开机针电压5V主板中很常见

网友:
是12V短路吧!或CPU供电芯片坏

网友:
我觉得用诊断卡查一下,比较好判定吧。

网友:
拔掉4PIN,试一下。。可能CPU供电短路

网友:
我觉得是那桥或Bi0S,找个Bi0S刷一下试试。。。

网友:
用诊断卡查一下

网友:
肯定有短路

网友:
绿线3.3V和5V都可以是正常的,转一下就停说明有严重的问题被保护电路发现进而保护性停机了。

重点查各路供电,安上电时序一点点查吧。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的12v短路。把连12v的东西都测量一下,把短路的换了。

网友:
排除法维修思路先易后难,先软件后硬件;先清一下CMOS然后看一下是否缺失路线帽,刷一下BIOS,不行外观看有没有烧坏的件或其它外观性不良;然后再量一下主要信号。上电掉电的主要信号有CPU主供电,内存供电,SuperIO 南桥供电信号是否正常。逐一排除

网友:
用诊断卡测试一下吧

网友:
拔掉12V试下还短路吗  可能是MOS短路  也可能是北桥空焊

网友:
把CPU供电不插看下会不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