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0sc亮一分钟左右屏暗

楼主(2013-09-21):
如题,换过高压条,单独点过灯管都没问题。屏暗后可以再开机但屏暗的速度就更快了,电压正常想不通还是哪里会出问题。

补充内容 (2013-9-23 13:28):
谢谢各位,已经修好了,是上部灯管虚焊了。

网友:
改高压条的吗,原来的高压供电有没拆掉。

网友A:
请问暗屏时指示灯还亮绿灯吗
量过驱动板上的电压吗 ,

网友:
暗屏以后看显示器 还有图像显示吗 指示灯是有信号还是没信号 还是干脆连指示灯都不亮了 如果有查高压板 和灯管  高压板工作条件 把原来高压电路断开 如果没有就是驱动板 或者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暗屏时指示灯还亮绿灯吗
量过驱动板上的电压吗 ,

指示灯是绿色的,驱动板电压正常。

网友:
原来的高压包外接灯管能点住吗

网友:
你用什么测试的灯管 现在的高压包都是大功率的 灯管折了都能点起来

网友:
把显示屏拆开 看不是虚汗了 或是灯管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暗屏时指示灯还亮绿灯吗
量过驱动板上的电压吗 ,

你把驱动板那四个电容换掉 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