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不显示

楼主(2013-09-21):
G460不显示,电流0.8。亮各电压都有。量到EC  CLK_PCI_LPC    .PCI_RST#,都是0付。PCH_POK,也是0付,PCH_POK对地阻值0噢不知道正常不,没板对照,求帮忙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啊,对地都短路了。

网友:
找短路,摘东西吧

网友:
是不是U口坏了.

网友:
我手上有好几个都这样的问题,不显示,换了显卡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