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 集显 上硬盘反复重启 求助……

楼主(2013-09-21):
CQ61 集显 DA00P6M6D0  PCB 06P MB 此板最初故障不触发,经检查 发现IBM南桥坏 换了一个之后 正常触发 但是掉电,刷了bios 测试正常 装机上硬盘 故障来了…………出现logo画面 应该读硬盘的时候 重启,反复重启,因为此板子没动过别的 然后再重新淘宝上买了一个bios刷进去 还是不行 以为南桥工作不好 再换一个,换了之后还是一样 晕…… 看看图纸 发现8 -10脚应该有3v电 此板没有 查了一下 发现是通过一个电阻过来的 板子上没上料,我就直接端接过来3v 3v过来了 还是重启 妈呀……什么情况?最后发现20-22p是12v 结果这个板子没有12v 找不到12v的来源……陷入困境 请帮忙分析一下

补充内容 (2013-9-22 17:24):
已解决:去掉我之前强加给硬盘接口的3V电 换了EC 就正常进系统了 还有我之前说的20脚到22脚的12v 是没有的 是空脚 谢谢大家

网友:
没看明白, 好歹来几个信号截图吧

网友A:
楼上说得在理.

网友:
不好意思 因为太忙 照片拍了 但是没时间上传 现在已经解决了 我补充一下:此板来时不触发 换南桥触发掉电 刷bios之后不掉电 就出现这个重启的问题 后来换了EC 就不重启了装了系统都正常 还有 这个本子硬盘接口3v电压我强加过来之后 反倒不认硬盘了 只是一组5v电压就好了 我说的12v的3个脚都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在理.

不好意思 照片是拍了的 但是由于比较忙就没时间传上来 我补充一下 已经弄好了 换了一个EC 就能正常读取硬盘了 还有 硬盘接口3v电压我强加过去之后 换了EC 反倒不认硬盘 取下3v短接点 换了EC正常 硬盘有一组5v电就正常了  还有我上面说的12v的电 是没有的 是空脚 谢谢你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