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跑码(FF/00,C0,CF )

楼主(2013-09-21):
1.主板各跳线是否跳对。
2.CMOS放电,重新拔插内存。
3.按压CPU座,南北桥,是否存在空焊。
4.有无帧信号。
无:①测时钟IC提供给备前所有频率是否正常。
        ②南北桥之间沟通信号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③CPU到北桥的AD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④PCI槽的32条AD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⑤AGP和PCI-E 16× 槽的AD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⑥换CPU座,换北桥,换南桥。
有:①测BIOS的工作条件。
         ②刷BIOS。
③查I/O的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④测时钟IC供给南北桥的所有频率是否正常。
⑤测南桥到CPU的控制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最多不超
     多5欧。 (只有370,478,775的才有控制线)
⑥测CPU座到北桥的AD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⑦南北桥之间的沟通先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⑧测PCI,AGP,PCI-E 16× 槽的AD线对地阻值。
⑨拆掉网卡,1394芯片,COM口芯片。
⑩换I/O
换CPU座,南桥,北桥

网友:
thx thx thx thx thx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