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win7下什么都不开CPU占用率98%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9-21):
安装版的win7 也装了几个了还是一样, 打开 Windows任务管理器---点 性能 就可以看到CPU占用率 因为是双、核的CPU所以会看到两个CPU占用的情况 正常电脑的的图如下

两个CPU是差不多的  可是我的A1278却是左边一个CPU在装完安装版的WIN7后刚开机 Windows任务管理器---点 性能 就看到左边的CPU 占用率一直都是98%以上。而右边的是30%—40%左边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怪?还有玩游戏的时后比以前卡多了……。

网友:
换换适配器试试。

网友:
这种很正常,你看着是什么都没打开,但是系统要运行,后台运行的程序,等等,都需要占用cpu和内存,什么都不打开cpu占用25%是正常的,只要用着不卡就不要纠结这些事情了

网友:
说明苹果的是真的双核。、假双核2个就会一样

网友:
可是,你们去看了别的苹果笔记本了没有??我看了别的A1278没有这个情况啊…你们去看看…两个CPU占用差不多啊 也就几十%啊  ……反应没以前快啊 有问题啊就是       但是在MAC下 反应很正常……

网友:
看看哪个程序占用的多,也有可能是中毒了

网友:
能不能有效利用所有核心和软件的设计有关,和物理核芯无关,有的软件不支持多核心,8个线程也照样闲7个。

网友:
不知道你哪个安装版的Win7是自己从网上下的,还是花几块钱买的盘,有的盘已经被别人修改过,里面加了别的东西,装上就不好用。

网友:
在换几个系统式下,我有机以前就这样.换了系统好了

网友:
好的,我这就去装个微软原版的WIN7 来试试吧

网友:
可能是你的系统有问题 后天运行的东西太多

网友:
建议装安装版,WIN7旗舰版的系统。驱动最好用BOOT CAMP打驱动。不要用驱动精灵。

网友:
你这个不是XP的任务管理器么  我去

网友A:
楼上说的是, Windows 7 任务管理器 不是长这样子 !

网友:
两个核心占用不一样杨是因为有些软件只支持单线程   所以两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是, Windows 7 任务管理器 不是长这样子 !

我是随便拿个正常的电脑 给大家看看的

网友:
苹果好像只能装安装版的WIN7吧?难道还有不是原版的安装版?要么楼主GHOST上去的?

网友(点评):
是原始的不是修改过的

网友:
A1278 I7的机子谁装WIN7去GHOST啊  傻啊   不是新手。    WIN7 旗舰安装版:1.原始微软版(跟正版一样就是没有激活要激活的。这种不多)      2.  有后来人家修改过的安装版(这种基本上网上下载的那种自动激活为正版的那种)
我装的第2种 也一样   第一种装完用BOOTCAMP 3.0  4.0 都 一样的现象刚开机:一个CPU占用100 %    一个5%        CPU  总占用50%   重新开机N次一样的… ……这肯定是不正常的,绝对有问题的        有图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