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的笔记本led屏改升压电路从台式改高压板的法子移植过来

楼主(2013-09-21):
手里有回收的一个二手本暗屏,拆开发现时led灯条接触排线问题,焊接好后亮了,但是亮度不够,排查发现升压电路有问题,升压主控芯片是8790ae,没有这个芯片 正好手里有几片屏碎的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图片

网友:
高 实在是高!!这也行?

网友A:
新手路过 看得不是蛮清楚 如果略分析下 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路过 看得不是蛮清楚 如果略分析下 效果会更好

LZ请问一下 如果不接亮度调节可以正常使用吗?像显示器那样只要接3跟线

网友:
样子不好看,但实用,,

网友:
试过 好像不行 把亮度和调节短接一起 OK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呵呵,楼主很会活学活用啊,基本上不短路的液晶屏,都可以外接好的电压,液晶屏上的升压电路也这样搞过

网友:
楼主和我想到一块了。我也刚改了一台。不改是LCD改LED的你的正好相反。

网友:
好,有创新力

网友:
向高手致敬,学习了

网友:
懂电路原理才可以这样改成功,所以说电路时维修深度的保证。

网友:
这也行?LZ能解释清楚点行吗?只有图,不大明白。。。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
楼主太牛了,这个办法都给你想到

网友:
楼主真是人才啊!

网友:
哦这技术,牛了

网友:
有他造力啊

网友:
高手啊,学习哦

网友:
苹果都是这样改的,800块

网友:
不错不错,但是前提是灯管排线的定义得一样吧 以前试过改一个外置升压板的那种屏 结果用了一天就把主控烧了
信诚电脑科技
这个我连灯条都换了 没看到原屏的灯条接口是在另一边吗

网友:
LZ理论知识很丰富啊

网友:
我怎么看不见内容
我电脑系统坏了么

网友:
lz有才哦,学习了!

网友:
实在是太有才了.这样也行...

网友:
很强悍啊
,只是这种情况可不可以修好啊

网友:
LeD的屏还可以拆灯条和高压不分

网友:
为什么不把元气件换过去那
同意楼主:
5.0
信诚电脑科技
同意楼主:
元件不一样的,灯条都不一样的接口 灯条都换了,没看到原来接口是在左边的吗

网友:
太有才了! 这都能像的到! 中国维修业有望啊!

网友:
这个就是LCD的高压板一样的嘛 主供电 开启 接地 亮度调节

网友:
这样都行呀,还没玩过```下次试试

网友:
供电,地,开启,ADJ,四根线,可是知道四根线接哪里才是技术才是高手,我就不明白了,呵呵~学习。

网友:
LZ真是个技术宅

网友:
给改高压板一样 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