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烧穿过不了内存?真心求解

楼主(2013-09-21):
RT,今日维修一台机子发现电流不过0.6,只一次跳变,应该是不过内存,拆下一看,网卡烧穿,吹下后正常亮机,感觉满脑子问号,网卡烧穿为什么会挡内存?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  如果网卡和内存都是一个桥管理的就有可能会档吧。。。

网友:
应该是短路照成开机不显示的吧

网友:
收不到网卡PG信号有可能不会开启内存供电

网友:
网卡的PG是怎样开启内存供电的?
内存供电应该出来了吧,不然CPU供电一般不会出

网友A:
是不是网卡复位信号短路了,造成开机时序无法进行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网卡复位信号短路了,造成开机时序无法进行下去了!~

不是始终复位都齐了才开始检测CPU内存吗?

网友:
如果网卡的复位短了,会影响他开机时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