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刷BOIS?

楼主(2013-09-21):
     我是新手,看到很多帖子都提 到刷BIOS,但是如何刷BIOS呢?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
有资料介绍说可以用编程器刷BIOS,这个可以吗?

网友:
在系统里也可刷

网友:
维修时用编程器刷BIOS的时候多吗?

网友:
用编程器方便呢...有些是BIOS问题无法正常开机的.....就不能在系统下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在维修那里都没看到有人有这个编程器呢?

你没注意看吧...这东西必需备的....初学者建议买个便宜就OK..30-40块的编辑器,刷24 .25系列的BIOS就可以了....常见的芯片BIOS都可以搞定...

网友:
需要我介绍的,可以PM我...我也是新手...呵呵....

网友B:
我电脑开不了机了,也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2013-10-31):
买编程器后里面有说明书
它会教你怎么做的

网友:
我也不太会 就开始刷了 BIOS芯片直接报废

网友:
论坛里有许多资料介绍。

网友(2015-05-26):
一般是进DOS系统刷,如果刷坏了进不了系统,就得把bios拆下来,用编程器了。

网友(2015-08-31):
要用烧写器刷吗

网友:
能开机进系统的在系统下刷就可以 不能开机的只能拆下BIOS用编程器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开不了机了,也不知道怎么刷

取下,总读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