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FD A555U音响,电源无输出

楼主(2013-09-21):
那过来说是打雷烧坏的,拆开发现,电源板没有烧坏的痕迹,保险管完好,量大电容有340V左右电压,次级无电压输出,电源无起振,量了下开关管什么的都是好的,有一个6脚贴片IC 63B53是否是电源驱动IC,有没关于此IC的PDF,现在我怀疑是改IC坏,可没数据对比,摆渡了下这个IC没有资料,请问DX这个是否是这个IC坏了,可以用其他什么IC代换吗

补充内容 (2013-9-22 13:13):
图片发在下面5L

网友:
你把这个芯片的微距照片发上来。

图片发上来了,帮忙看看

网友:
用普通模块代替吧,很好代的,就是几根引线的

不知道用什么模块,这个是TDA2030,这个电源输出3根线直接到2030的2个脚,好像一个+电压,一个负电压,电压范围在+-15---18V之间,好像电源模块输出+负2个电压的很少

网友:
应该是6脚芯片坏了。有部分6脚芯片的型号是LD7535好像。不过基本查不到的,因为芯片印的并不是这个型号,要查对照表。

网友:
就是下面那个6脚管

网友:
先找个来换了在讲,其他问题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A:
买不到这个配件就改电路修复吧,不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不到这个配件就改电路修复吧,不难的。

怎么改麻烦说说方法,可以跳过这个驱动IC吗

网友:
必须学习下,等,看看有什么方法

网友:
6脚 液晶用 电源管理IC 10元一个

网友:
这个电源最好替换了。
换个+ - 12V1.5A的变压器,再加个全桥。和滤波电容就可以了。
效果比开关电源好。淘宝有成品板子。

网友B:
我给你方法啊~  简单的很啊,去淘宝上直接买个电源板就可以了   10多块钱的事,如果你喇叭大买大点功率的,看你这个板是双输出的,可能是双16V的电源板~

网友:
就六个脚,很好画电路图,就可确定各脚功能。建议查一下启动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方法啊~  简单的很啊,去淘宝上直接买个电源板就可以了   10多块钱的事,如果你喇叭大买大点功率的, ...

在TB上查了没有输出正负的电源

网友:
不是没有   是你自己找不到 我见过很多 ,实在找不到买个双输出的变压器,这个总好找了把?  变压器后面加上桥加上电容就OK了  很简单啊,自己找个也行啊,实在找不到可以找两个笔记本的适配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