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9-21):
    型号:HG216D  板号:jt229rp6rs 2202528200p ver1.00  屏号:CLAA220WA-01
    故障现象:开机指示灯亮,屏幕黑屏,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无信号。
      初次诊断:背光故障!
      操作:1用通用板首先点屏试了一下,可以正常亮机。证明灯管没有任何问题。再次将目标锁定高压板。2目测高压板没有发现任何烧毁的痕迹,如图: 3,看到这种高压板头都大了,上面好多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等小元件。没办法只能一个一个的测了。1个小时过去了没有找出任何的蛛丝马迹。快要失望了。。。
      实在没辙,只好替换一个通用高压板上去,改线路吧。
操作:1将原高压板上的元器件全部拆下来,腾出位置方便安装新高压板。2将VCC\GND\ON\关键点接好以后,通电试机以为到处结束。可没想到屏幕还是黑的。怎么回事,难道是电压不够。于是思索一番,又重新接了一组电压过来通电试机还是不亮。3先放着一边不管了,等第二天再说。
     到了第二天,拿起那台没搞好的显示器又思索了一番。灯管没问题, 只能是高压板的问题了,但是为何我改了通用的高压板还是不亮,而且还能听见变压器打火的响声。真是搞不懂。我仔仔细细又检查了一遍,还是没发现任何问题,算了,放在那里留在明天再弄吧。
     一天天过去了,今天已经第4天了,客户也催的厉害。原本打算今天要是再弄不出结果,就还给客户算了,也别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最终诊断:驱动板坏了!真让人意想不到。
     操作:该通用驱动板上去,背光可以正常点亮,但是白屏,换屏线也一样。大概可能是驱动板不支持。这下心里有底了,将原来的驱动板MCU拆下如图: 接上编程器,联机刷写,只见芯片读取错误,校验出错,擦除也失败,怎么弄就是不行。再一次心灰意冷。
   心想离线刷写不行,干脆在线刷写试一下。接上编程器只见芯片可以正常读取,如图: 嘿,用这个方法还真行。程序不仅能读取,而且还能写入,没有出现任何错误。只见软件提示编程成功 心里有点暗暗自喜!
    最后接上电源,剩下就不用我在说了。感觉这次的故障和我以往修的有所不同,也让人容易产生误会,确实也让我走了不少弯路,当时差不多把原高压板夷为平地了,现在想想可笑。再次把我的维修历程分享给诸位,让菜鸟们少走些弯路。

网友:
难道是驱动板导致通用高压板都点不亮啊,这种碰到过,不过是没有开启,最后直接用屏供电代替了,还可以用

网友:
哦,楼主人才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是什么意思?

网友:
知我者楼主也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一般我遇到都是高压问题比较多。

网友:
1)点屏可以亮机排除了屏的问题
2)查电源高板一体板和驱动板了, 电源板有12V 5V输出,再排除高压板,最后驱动板

看图片,楼主用的是809F吧……。呵

是的

网友:
这个情况 没遇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驱动板程序坏了,毛病总是让人意想不到啊

的确

网友:
这个好像是程序问题倒致不有开启信号吧

恩,是的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倒数第二张图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先谢楼主分享,这种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好好地一台显示器让你给毁了。你拆的那个是MCU吗?

怎么让我给毁了,最后修好了呀

网友:
还真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真是一奇葩

网友:
如果在更换通用高压板后还是亮,测测供电、开启和调整可能会少走弯路的。不知道楼主是忘记测了,还是没有把过程写上。

网友:
灯管不亮首先查供电.开启电压.亮度调节信号.基本条件正常后再弄升压电路。然后测试灯管.目测升压板有无损坏元件.升压管有无击穿..升压线圈有无开路或短路.高压电容有无损坏等这些易损元件

网友:
没有遇到过 学习下

网友:
说的情况跟我那个故障情况有点相似的。难不成我的也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要么是高压板,要么是驱动板

网友:
没见过这个

网友:
楼主走了不该走的弯路了,之前没有量ADJ ON/OFF吗,如果没有电压,断开线再量,如果还是没有,那肯定是驱动板问题啊。

网友:
晒余额啊 比我有钱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早换板了,呵呵。。。

网友:
很邪门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 怎么搞好的   就在线刷个驱动就好了啊,

网友:
要是我碰到很有可能和LZ一样要走弯路,感谢LZ分享!

恩

网友:
修的很纠结啊,那个开启信号一开始怎么没测呢

网友(点评):
测过有2.6V

网友:
老大,你会不会懂不懂那个是MCU芯片,你拆下的24CXXX是管接口的,(MCU一般是25XXXX才对)

我拆下来的就是存储芯片呀

网友:
拆了的高压部分能还原吗?

可以的,我把拆掉的十几个元件全部还原了,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驱动板坏。。。但又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无信号的框。。很难理解。

这个问题的确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如果是我,看到无信号框,就拔掉原高压板灯管,单独用单灯接一高压板,就可以看到啦

网友:
楼上几位基本都说全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白屏只是灯管单独供电的(有的显示黑屏),检验屏最好用屏自带的自检程序自检为好

网友:
)点屏可以亮机排除了屏的问题
2)查电源高板一体板和驱动板了, 电源板有12V 5V输出,再排除高压板,最后驱动板

看图片,楼主用的是809F吧……。呵

是的

网友:
看得到暗底画面就以为是背光的问题,我曾经也被坑了。

网友:
想不明白为什么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排除法呗,先排除屏,再电源板,再高压板,再驱动板,驱动板就先刷个程序试试,跟修主板一样,先刷个BIOS再说。。这时也许就好了。
看情况吧。。呵呵

网友:
这2 天修一个宏基19宽显示器,和你的这个故障差不多。电源电压都正常,指示灯也亮,就是没有背光,也是驱动板坏了。换了一个通用板就好了
同意楼主:
5.0
及时雨123
同意楼主:
那恭喜你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我经常养成测量驱动板到电源一体板的开关信号,因为驱动板到一体板的信号没有的话,只能看到屏幕上暗暗的图像但是不会出现灯光的,那样的话改通用高压板也是无意义的呵呵!!所以建议各位修友们出现类似情况先测量下ON/OFF电压是否有。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拆出来我会写,在线真的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是什么意思?
楼主赚钱啦,炫耀一下吧

网友:
看过了 也就知道了 可惜没有编程器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的,导致一些人不去测量驱动板有没有发送开启电压3.3过来就改高压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