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0不花一分配件钱改好LED背光有详细介绍

楼主(2013-09-22):
一台IBM X30一开机背光是红暗色的慢慢的就会变正常。但是正常了之后也用不了多久。然后高压条就会有低频声音。然后让它休眠再马上开机又能用半分钟如此反反复复,多次。后来把高压条拆下来用电烙铁补焊也没有用。一时没有配件换用万能的。接口根本上对不到。就这样这台老机放在家里几个月没有用了。
  这些天一同事的CQ436听说是和老婆打架被老婆倒到了水在笔记本上。现在白屏了,原先就见过他的屏右边一半图像不正常。这回干脆就白屏了。叫我拿去帮他换一个屏。拿到屏二话不说换了一个带暗点的屏型号是B140XW01 V.8包邮才一百九十来元钱。换上就OK,不是专业的根本上看不出屏中间有一个暗点。
  面对换下来的屏检查了一下有3.3伏供电到屏上。有白屏肯定就是液晶屏坏了。但是背光一定是好的。曾经在淘宝看到很多什么LCD改LED的套件卖。买一套要三四十元钱。心想何不拆下这个废屏里面的LED背光条自己把它安装上次那台IBM X30上能。
   拆是相当的小心很快就把LED背光条拆下来了。拆的时候把排线拉断了。
在这里如图我是如上图排的。一开始以为五是共公端。在五脚接一十二伏地线正极线一次触碰12346脚LED根本上就不亮,反接电源也没有用。后来用万用表依次的从一到六量每一个LED的两端才得出如图的图纸

原来是第五脚是没有用的在这里只是地而以。怪不得。后来用12V电的正极碰六脚负极碰1234也没有一个LED有亮。后来才发现LED屏上还有一个20脚的贴片升压电路9956B.
还有因为这个高压条太细了。我是直接让1234脚焊在一起然后9956B上的排插位置也是让前四个脚并在一起的。原来是这样子的不过现在也可以了。

就是这个。经查这个芯片的20脚是开启1脚是亮度。18脚是输出电压。我用数字万用表输出有三十左右多伏。此时20和1脚直接通过一根飞线没有接任何信号脚。20和1脚接地输出为0。也就是关了LED驱动。
  好了通过摸索终于知道这些芯片的功能了。老式IBM的就更简单了。把LED装在LCD上的时候因为原来的屏是十四寸宽屏的而老是IBM的是十二寸正屏的,所以要把切掉八个LED刚好是后排的八个只留最后一组的一个LED不亮了。不过也好。最后不要忘记了为了不让老式高压条耗电要把那个高压变压器拆除了。我把它拆了才真正真正的省电。

这是被切下来的一段子LED打算以后有时间的时候把它安装到这个放大镜的圆边上去。因为这个配来的灯实在是用不了。

里面有一芯片MP1011.这个块子的第四脚是开通高压脚。开启的时候是3.3伏刚好是9956B的工作电压。电压就从这个高压条的一个大电容上取就是电压很好找。

这个是原来的屏上的屏电路。我已经把9956B的那块电路板用刀片划下来了。

划下来的那部分电路用黑胶布贴在屏的后面。因为溥贴在上面一点影响也没有。
好了到这里就算大公告成了。LCD升级为LED最主要就是要找出控制脚就可以了。固定这方面因为东西小用胶布就可以了。改这个
到此没有花一分钱。就是浪费了我一晚上的时间从七到晚上十二点多钟。希望版主看到这文章能让我转正。

网友:
请版主让我成为正式会员

网友:
很有维修的潜质,爱钻研,有耐心。给你加5分电感有异响是电流过大引起的,可能以前的灯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