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9SW+ 故障 请帮忙分析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3-09-22):
有一台AOC 919SW+  故障情况如下:接电开机显示几秒后黑屏,能看到暗影。黑屏时,电源指示灯还是亮绿色的。关了再开。还是显示几秒,又灭了。电源板跟驱动板都没有明显的电容鼓包之类的。换过电源板,故障一样。应该不是电源板的问题。请问是不是驱动板的故障?屏有测过。接其他的能常亮。电源板和驱动板上传图片。

网友:
用 单灯高压板 测一下 每个灯管的电流 可能是灯管的事 高压保护了

网友:
接其它的长亮,那就看看灯管接品 有没有打火 应该不是驱动板的事,还在高压部分

网友:
这个不能猜,要测试的,,,

网友:
改高压板、、、、

网友:
外接高压条测 灯管.....

网友:
灯管坏了吧。 有没有换过一样的原装板试?

网友:
如上几位所述,一般都是灯管出问题的,高压保护动作了。不一定是灯管自身老化,常见的是灯管的接头出烧糊了。拆屏吧,慢慢来。

同意这位朋友的说法

网友:
上次修了一个,是灯管短路

网友:
高压输出保护啊兄弟。你别外搞两个好的灯管插在电源板。再试一下就知道了。如果灯一下就黑了那就是板的问题。如果不黑了。那就是屏的灯管保护了。

网友:
快捷方式去保护,长久方式换灯管

网友:
有一台同上的美格代工的方正科技品牌机22寸显示器,刚过保。故障同上。客户再保时就出现过上面的故障,送售后检验,在售后一切正常,回来没几个月又发现不好,这时已过保。拆检没发现问题,他的电源板和驱动板是通过插针链接,因为我所在地区湿度较大,主机内存条就极易氧化,随想到会不会也是这原因,把各个插口用毛刷清理后从新插拔,装机已正常运行20多天无返修。

网友:
灯管坏了也会这样子的啊,用好的灯管试试原来的电源板吧

网友:
外接灯管试下,不行再改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去保护试试

网友:
有把屏接到其他电源板上测灯管。灯管可以常亮。

网友:
看上去像是灯管虚焊的问题

网友:
很明显的灯管保护!背光问题,液晶面板有正常工作,你用手电照可以看到里面有正常显示。外接灯管测试锁定目标,一般为高压和背光问题。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高压保护吧,去保护看看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