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id是不是不支持大硬盘呀

楼主(2013-09-22):
有个客户说他的华硕K50id要换硬盘,要大一点的,我就给他发了一个希捷1TB的半固态硬盘,结果换上去装系统老是卡住,进PE,分好区,运行ghost ,装win7速度很慢,7%卡住不动了,强行关机,直接在DOS下面运行ghost也是很慢,20多分钟,终于完了,重启继续安装,又卡在5%,10多分钟了,没反应,但是机器没死机,电流在跳动,按大小写灯也有反应,然后又是强行关机,改装XP,有时也是百分之几就卡住不动,有时直接跳出错误来,然后硬盘直接就不显示了,重新拔插,反正就是系统ghost进去,重启继续安装的时候老是卡住不动,装不上去,真不知道是机器不支持这么大的硬盘,还是硬盘有问题,还是不兼容,搞了一下午,没搞好,叫他先用着原来的硬盘,我再试试看,不行,再重新发一个硬盘,就打发走了,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刚把硬盘放在我自己的HP CQ40上试了一下,装win7 xp都没问题,是不是要刷下bios呀

网友:
这个,能识别容量就应该算支持了

网友:
这有可能哟~!

网友:
都可能是要升级BIOS吧,有些也确实不支持,目前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

网友A:
我晕,这都不知道呀,不知道SIS 芯片组的不支持160G以上的硬盘吗?随便百度一下就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这都不知道呀,不知道SIS 芯片组的不支持160G以上的硬盘吗?随便百度一下就出来

这……?    原机配的就是320G

网友B:
老是听说有什么半固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B:
能识别应该问题不大吧!楼主搞好了吗?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是听说有什么半固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说是速度快,和固态硬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识别应该问题不大吧!楼主搞好了吗?我也想搞一个

还没搞好 呢,机器要到周末才能送来,但是这个硬盘放在我的电脑上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