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灯管高压线可用什么线代替

楼主(2013-09-22):
如题,可以用好的代铜的网线,或者维修一般什么上边拆下的线来代替高压灯管的线呢,最近换的灯管都需要此线,虽然买了10根高压灯管线,如果着急用怎么办??还有买的线有点短,还的重新接线一样费功夫!!

网友:
用细的、软的、铝的、多股(7、8根)的线,应该没问题,我们店里废机器很多,坏什么换什么,所以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从报废的屏上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