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06v4l无视频信号

楼主(2013-09-22):
飞利浦206v4l无视频信号,拔下vga线提示请插入电缆,插上后显示无信号输入,进工厂模式恢复出厂不管用,求大神帮忙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与vga第13脚相连的一个小六脚芯片击穿 ,拆了就好了,参考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re_pos=1&ext=

网友:
要么行场型号短路,也就是你说的那个管子,要么就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