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2111HB开机不亮修复(LED屏)

楼主(2013-09-22):
通电,蓝色指示灯常亮,开关无法控制,黑屏.测量电源5V,16V(空载),开始以为是驱动板故障.准备换带用板时,发现电源板与驱动板还送的一个电,上面没有标注,也不知道是多少V,是一个贴片三极管210141BA连接5V供电然后降压供驱动板,网上居然查不到此资料,可是有人曾改过类似电路说是3.3V供电,拿来一个12V变3.3v稳压板,把那个管子输入输出全部断开,外接3.3V供电,开机正常了.

网友(2014-03-30):
收藏了  以后留着慢慢看

网友:
没修过LED的。  听说电路跟LCD的都差不多,。。不过没碰到过。 希望大家多发下关系LED显示器的资料以及维修经验发发哈

网友:
我没修过LED的啊,空白呢

网友:
至今还未遇见LED 显示器

网友:
真还没遇见过LED 显示器

网友:
貌似LED坏的少呀

网友:
学习一下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故障

网友:
驱动板上不是有3.3V吗

网友:
还没修过LED的

网友:
我是经常这么干啊